[AVR单片机]
奇怪问题--Atmega8L的AD转换误差

楼主(2007-01-04):
    参考电压源是采用外部VREF管脚的电压,转换周期26uS。当所检测的电压为0时,AD转换结果居然在31和30即0x1f和0x1e之间跳动, 当检测的电压为1V时这个偏差大概为25,2V左右时,偏差大概为20。百思不得其解,AVR的AD转换不应该会存在如此之大的偏差呀,我用Atmega16L也试过了,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。郁闷呀,这个问题花了我几天的时间都还没解决,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呀~~~~~~~~~~~
以下是我的程序
void adc_init(void)
{
 ADCSR = 0x00; //disable adc
 ADMUX = 0x00; //select adc input 0
 ACSR  = 0x80;
 ADCSR = 0xA3;
}
unsigned int ReadADC( 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    unsigned int i = 0 ;
    channel &= 0x0f ;
    CLI();
    ADMUX &= 0XF8 ;
    ADMUX |= channel;
    ADCSR |= 0x40;
    while (!(ADCSR & 0x10));
    ADCSR |= 0x10;
    i = ADCL;
    i += (unsigned int)ADCH << 8;
    SEI();
    return i;
}

网友A:
26uS,速度太快了吧。

你的ADC时钟是500k?超出最大时钟限制了。推荐应该是50-200k。

网友B:
AVR单片机AD有误差

但不会太大,只要参考源稳定,模拟和数字电路布线处理好,相互不干扰问题不大,我通常用中断模式,看一下楼主程序
void adc_init(void)
{
ADCSR = 0x00; //disable adc-这个寄存名应该是ADCSRA,你能编译通过?可能你我编译器不一样
ADMUX = 0x00; //select adc input 0
ACSR  = 0x80;
ADCSR = 0xA3;//使能,连续转换,8分频,其实看下面你应该用单次转换模式
}
unsigned int ReadADC( 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    unsigned int i = 0 ;
    channel &= 0x0f ;
    CLI();
    ADMUX &= 0XF8 ;  //清通道位设置
    ADMUX |= channel;     //改为所需通道 其实可以先读通道,如果不一致再改通道,通常改后的通道第一次转换可能误差较大。
    ADCSR |= 0x40;        //ADCSRA |= 0x40    ,开始转换
    while (!(ADCSR & 0x10));        //等待转换结束
    ADCSR |= 0x10;  //硬件清零,可以删掉该句
    i = ADCL;       //
    i += (unsigned int)ADCH << 8;   //这两句可以合写成i=ADC;
    SEI();
    return i;
}

楼主:
太感谢各位大虾的热心指导了!!

太感谢各位大虾的热心指导了!!我用的编译器是ICCAVR。
语句ADCSR = 0xA3;是我自己写的时候搞错了,实际上我是用ADCSR = 0x83;
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 有可能是coldra所说的
“  ADMUX |= channel;     //改为所需通道 其实可以先读通道,如果不一致再改通道,通常改后的通道第一次转换可能误差较大。 ”

网友C:
改变通道后的第一次采样值应抛弃不用

只要给ADMUX赋值,哪怕ADMUX的值没变,第一次采样的结果也会有很大误差

网友D:
不得不说:AVR的AD是不怎么样

网友E:
只能说是你的问题

如果像你所说,atmel连一个下三烂的IC厂都不如了
市场也不会接受啊。

还是自身找原因吧。

网友F:
蛮好用

我现在用48,挺好用的,用内部基准,10位过采,做到12位,采用值,一动不动,并且准,应该AD的输入口,最好显式设置为输入口.然后,在48里,还应该将它将数字口完全脱开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