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我也来说说片内EEPROM的问题

楼主(2007-01-13):
我遇到的问题是:
上电后在系统初始化代码中读取eeprom的参数,结果经常发现读出的数据有错,后来加了个很大的延迟再来读,出错的几率就小很多了。

我用的是M8L,ICCAVR编译器,使用编译器自带的eeprom.h里的读写程序。

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,有何更高明的解决方法?

网友A:
上电后要休息休息~~~

网友B:
“很大”是多大呢?

网友C:
启用M8的北部BOD,或者加外部复位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