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GPS 新问题

楼主(2007-01-14):
我买了双龙的GPS模块,他们告诉我要把天线放到窗外,我已经方了足足有一天!但是为什么老是这些语句!
??:??:??    $GPVTG,,,,,,,,,N*30
??:??:??    $GPGGA,,,,,,0,00,99.99,,,,,,*48
??:??:??    $GPGSA,A,1,,,,,,,,,,,,,99.99,99.99,99.99*30
??:??:??    $GPGSV,1,1,00*79
??:??:??    $GPGLL,,,,,,V,N*64
??:??:??    $GPZDA,,,,,00,00*48
??:??:??    $GPRMC,,V,,,,,,,,,,N*53
??:??:??    $GPVTG,,,,,,,,,N*30
??:??:??    $GPGGA,,,,,,0,00,99.99,,,,,,*48
??:??:??    $GPGSA,A,1,,,,,,,,,,,,,99.99,99.99,99.99*30
??:??:??    $GPGSV,1,1,00*79
??:??:??    $GPGLL,,,,,,V,N*64
??:??:??    $GPZDA,,,,,00,00*48
??:??:??    $GPRMC,,V,,,,,,,,,,N*53
??:??:??    $GPVTG,,,,,,,,,N*30
??:??:??    $GPGGA,,,,,,0,00,99.99,,,,,,*48
??:??:??    $GPGSA,A,1,,,,,,,,,,,,,99.99,99.99,99.99*30
??:??:??    $GPGSV,1,1,00*79
??:??:??    $GPGLL,,,,,,V,N*64
??:??:??    $GPZDA,,,,,00,00*48
??:??:??    $GPRMC,,V,,,,,,,,,,N*53
??:??:??    $GPVTG,,,,,,,,,N*30
??:??:??    $GPGGA,,,,,,0,00,99.99,,,,,,*48
??:??:??    $GPGSA,A,1,,,,,,,,,,,,,99.99,99.99,99.99*30
??:??:??    $GPGSV,1,1,00*79
??:??:??    $GPGLL,,,,,,V,N*64
??:??:??    $GPZDA,,,,,00,00*48
??:??:??    $GPRMC,,V,,,,,,,,,,N*53
??:??:??    $GPVTG,,,,,,,,,N*30
??:??:??    $GPGGA,,,,,,0,00,99.99,,,,,,*48
??:??:??    $GPGSA,A,1,,,,,,,,,,,,,99.99,99.99,99.99*30
??:??:??    $GPGSV,1,1,00*79
??:??:??    $GPGLL,,,,,,V,N*64
??:??:??    $GPZDA,,,,,00,00*48

$GPRMC,,V,,,,,,,,,,N*53特别这句对我很总要,就是不出现时间纬度等消息,为什么?
我已经放到窗外了,还是不行,是否模块有问题??

网友A:
应该没到时间吧,应该找到星在开始测试

楼主:
好了

我知道原因了,
08:02:38    $GPRMC,080238.00,A,2234.26723,N,11407.91584,E,0.339,18.59,140107,,,A*57
08:02:38    $GPVTG,18.59,T,,M,0.339,N,0.629,K,A*0C
08:02:38    $GPGGA,080238.00,2234.26723,N,11407.91584,E,1,03,8.30,501.7,M,-1.7,M,,*4A
08:02:38    $GPGSA,A,2,02,30,24,,,,,,,,,,8.36,8.30,1.00*03
08:02:38    $GPGSV,1,1,03,02,46,337,43,30,07,312,42,24,25,301,46*49
08:02:38    $GPGLL,2234.26723,N,11407.91584,E,080238.00,A,A*6F
08:02:38    $GPZDA,080238.00,14,01,2007,00,00*66
08:02:39    $GPRMC,080239.00,A,2234.26728,N,11407.91581,E,0.323,19.58,140107,,,A*53

现在可以了!!!
^_^

网友A:
倒塌了~~`肯定是个低级错误不好意思说~~~

哈哈~~~

网友B:
串口和9600波特率要设置对。

如果是接USB,要加驱动,像我的IBM T23,软件一般认为是COM5或COM6,我们发现有些串口调试软件或GPS测试软件对COM口检测不是很好。
uCenter测试软件不错,推荐。
如果吃不准,拿USB线只是供电,再拿串口线接计算机COM1测,肯定没问题。
我们的测试板支持5V或3V天线,那边有个选择短路块别忘了。(出厂默认插在5V上)

网友A:
看看这个GPS串口自适应解码程序玩玩如何???

倒塌了~~~本想忘记领导又要逼菜农倒塌~~~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46/archives/2006/3095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