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GPS 数据问题

楼主(2007-01-14):
在GPS显示的高度和速率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?卫星还是其他?
1.比如我在开车,车的速度是100Km/h,那么GPS的显示的速率是否也是100km/h?(这里假设已经把单位转为一致,因为GPS是以海里来计算的)

2.还有高度,是我站在地面的海拔高度?还是卫星的高度?

楼主:
还有就是角度

还有角度问题,是相当于什么的?

网友A:
速度就是对地的速度,角度理解要麻烦些

还有7度的磁偏角,看你需要什么了。

网友B:
高度是海拔高度

速度当然是相对地面而言啦,速度也是100km
所有参考都是相对于地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