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GCC中Flash的定位读出,请高手帮忙。

楼主(2007-01-14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说明

我是在用烧写器校时,放在Flash,想读它,却没有办法,后来是放在了EE中,这样做我想不太好的,请高手帮忙!谢谢!

楼主:
高手们

你们没有用过Flash的绝对地址吗?
比如说,校时值放在0x07ff的地址中,winavr的GCC用什么样的语句能读到这个地址中的值。

网友A:
如果知道具体地址的话

是read_pgm_byte(0x??????,数值)或是word
这些在艺芯那本书上说的很清楚
只是你没找而已

网友A:
还写错

是:pgm_read_byte
不好意思呀,写错添

网友B:
可以自己在链接器文件中加一个section实现

可以自己改链接器文件,自己定义一个section,然后把变量放进去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