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助,用INT0和T0配合测量脉冲宽度?

楼主(2007-01-20):
 如题,方波送入INT0,我想通过测量两个下降沿的时间间隔(T0)来计算脉冲的频率。因为需要逐个逐个的分析然后分类,所以不采用统计的方法来计算频率。

曾经做过以下尝试,但结果怎么调试都不正常:

interrupt [EXT_INT0] void ext_int0_isr(void)

if (plus_edge) {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第一个下降沿
                  plus_width=TCNT0;   //不是,则读出T0
                  plus_readed=1 ;      //标志,说明测量完毕.
                  #asm("cli")        //关闭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plus_edge=0;

else {  TCC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第一个下降沿,则启动T0

        plus_edge=1;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说明已不是第一个

main()

..........
if (plus_readed)  {
           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       putchar(plus_wid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plus_read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plus_edge=0;
                   #asm("sei"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functionb();

问题如下:
1 如果functionb(); 执行周期小于脉冲宽度,则软件仿真正确,可是在M16上执行(无JTAG),输出的数据完全不对

2 如果FUNCTIONB(); 远大于脉冲周期,则采回来的数据完全不对!参差不齐!

求教,问题在哪里?

网友A:
用输入捕捉

用输入捕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