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现在的AVR芯片没GND和AGND引脚之分,如何理解?

楼主(2007-01-21):
读Datasheet,说是布线时全铺成一个GND平面,而原来的笔记说是AGND应与GND分开布线,与GND单点接触。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个引脚是模拟地,统统是数字地。Datasheet也没说这么更改会带来什么好处?试请教各位!

网友A:
他不给你就不理,没那么严重。

何况还有休眠抗噪声。

网友B:
AGND

AGND是内部模拟部分的地,不过用万用表测GND和AGND是通的,这样单点接触就不必要吧?

网友C:
用万用表量量0.1欧姆的电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