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楼主干的应该是**吧,何必遮掩

楼主(2007-01-22):
项目描述:提供100行左右C语言程序(全部反汇编代码300行左右)及部分已经优化过的汇编代码,要求对编译后的汇编语言进行进一步优化,或者参照C程序用汇编实现同样功能。

要求:有AVR MCU汇编语言经验;
兼职方式:1、独立完成;2、和本人一起完成;无论哪种方式,本从都提供全力支持,并会付较高报酬,欢迎联系br />
如果能够完成任务,除报酬外另赠MCU开发板和工具。

网友A:
哦,汇编语言搞不定。

干嘛要把C语言搞成汇编呀,是不是代码放不下了呀。

网友B:
干脆把代码贴上来,让大家给出个注意,优化一下。

作为一个考题。看谁优化的最好。呵呵。

网友C:
那怎么评估呢?

网友D:
300行汇编?小Kiss啊。

楼主:
回答楼上的

1、哦,汇编语言搞不定。干嘛要把C语言搞成汇编呀,是不是代码放不下了呀
答:不错,本人对AVR汇编不熟悉,所以请高手相助。优化的原因:响应速度不够快,功耗不够低。本人将C代码几乎优化到了极致(个人认为),再优化只能用汇编了。

2、干脆把代码贴上来,让大家给出个注意,优化一下。
答:虽然代码不长,但里面包含了有点复杂的算法,相信没有太多的人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来分析。欢迎有兴趣的人联系。

3、那怎么评估呢?
答:本人有测试设备,有明确的任务指标(参数),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参照对象,指标达到参照对象就可以了。本人在上海,因为最终结果只能在上海测试,故更希望上海的高手联系!

4、付费: 有兴趣的先发Email联系,我会提供C程序和优化过的一部分汇编程序,如果觉得可以胜任的,再商量费用,我会预付一部分费用,其余的一旦测试通过,全部付清,并赠送所述开发板和工具.

网友E:
6楼大概小看了那300行了

现在的C编译器,要继续优化汇编代码,很有可能结构要变化不少,甚至与原来的编程思路完全不同。

时间不急的话可以找俺,俺在上海,但是现在手上有单在做,没法帮你

网友D:
只是用于评估工作量罢了,偶的工作语言就是汇编。

用C写程序的时间反而还少。

网友C:
是的,现在的编译器的优化已经做的够好了

当然,前提是你要写出符合编译器逻辑逻辑的C代码,不同写法得到的结果一般也是不同的

再继续优化只能在一些循环控制和算法上面下功夫了

网友B:
如果不保密,建议帖上来。

评估就看谁最后的代码最小。
毕竟只有100行左右C语言程序。
楼主给出你最终的汇编代码的长度,然后大家来优化。

网友C:
贴出来吧,我想LZ是要评估谁的代码快

网友F:
哈哈~~~来个ASM/C/C++大比拼~~~好玩~~~我报名参赛~~~

网友F:
倒塌了~~~哪有拿C的行来决定程序长度的

网友C:
不管,先说说多少赏金,大家来悬赏比试

只是这个赏金怎么拿呢?
拿不拿得到呢??

头疼ing...

网友G:
搅局一下……

引用 楼主:
AVR 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7楼: 回答楼上的
1、哦,汇编语言搞不定。干嘛要把C语言搞成汇编呀,是不是代码放不下了呀
答:不错,本人对AVR汇编不熟悉,所以请高手相助。优化的原因:响应速度不够快,功耗不够低。本人将C代码几乎优化到了极致(个人认为),再优化只能用汇编了。
2、干脆把代码贴上来,让大家给出个注意,优化一下。
答:虽然代码不长,但里面包含了有点复杂的算法,相信没有太多的人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来分析。欢迎有兴趣的人联系。
3、那怎么评估呢?
答:本人有测试设备,有明确的任务指标(参数),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参照对象,指标达到参照对象就可以了。本人在上海,因为最终结果只能在上海测试,故更希望上海的高手联系!
4、付费: 有兴趣的先发Email联系,我会提供C程序和优化过的一部分汇编程序,如果觉得可以胜任的,再商量费用,我会预付一部分费用,其余的一旦测试通过,全部付清,并赠送所述开发板和工具.

::::
1:LZ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优化代码大小,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响应时间过长并实现更低功耗,这才是他想要的,这不光是改程序,恐怕还要动电路也说不定。
2:从LZ的第三条回复看,他其实就是有一台别人的样机,想达到那样的性能,起初以为自己能搞定,后来发现搞不定了,就……
3:个人认为LZ不妨公布一下你的产品原形,并把你的各项指标公布出来,最好把原理图公布一下,至于程序嘛,我到认为是其次了。

楼主:
第二次回复

1、费用:呵呵!可能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!如上所述,只要你觉得可以胜任(当然要让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,如一两个星期可以搞定,总不能说我对51很熟,AVR绝对没问题,这样是不能让人信服的),我就会预付一部分费用,这时你还没有写一行代码!至于剩下的费用,我付钱你给代码和文档,还会有大问题吗?我倒是有一点担心,如果测试不完整的话(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问题),我还要接着继续改进。
2、原理图:没有必要贴出来,因为外围非常简单,而且肯定没有问题。
3、搞得定搞不定:俺不是死要面子的人,早就说过了搞不定,要是搞得定,用得着在这儿发英雄贴吗?!
4、公布指标等:没有必要,真正有兴趣的人我会详细说明。
5、测试设备:带宽100MHz示波器和自已做的一个测试工具。测试方法和指标是我自己拟定的,我自己做的东西没有完全通过自己工具的测试。
6、其它猜测:俺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有能力并有兴趣的人,对所有无关猜测都不作答复。
7、联系:再次欢迎有兴趣和有能力的人来信联系!再次说明本项目的重点:低功耗+快速响应

网友H:
楼主,怎么联系你呢?

有种感觉,你要做的项目和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非常类似。

网友I:
低功耗倒不难,

用汇编写也不难,就是对照C我都能一句一句给你用汇编译过来,但显然没那么简单,不然楼主自己做了,ATINY13我没做过,我只做过ATINY15L,我看过ATINY13的DATASHEET,和ATINY15L差不多,要想低功耗只有两个办法:外中断唤醒的休眠和IO口变化唤醒的休眠,在休眠时除了有其中一个中断唤醒外,其它中断都得关,不然到不了低于1uA的电流(如果你想再低,得找ATMEL重新设计芯片);楼主的100行C换成ASM300行,那一定是以算法为主的源程序,不然不可能差别那么大,所以要想得到你的报酬也不容易。我有时间可以帮你看看,不期望拿你的报酬,tdl3721@163.com

网友I:
用汇编写也不难

用汇编写也不难,就是对照C我都能一句一句给你用汇编译过来,但显然没那么简单,不然楼主自己做了,ATINY13我没做过,我只做过ATINY15L,我看过ATINY13的DATASHEET,和ATINY15L差不多,要想低功耗只有两个办法:外中断唤醒的休眠和IO口变化唤醒的休眠,在休眠时除了有其中一个中断唤醒外,其它中断都得关,不然到不了低于1uA的电流(如果你想再低,得找ATMEL重新设计芯片);楼主的100行C换成ASM300行,那一定是以算法为主的源程序,不然不可能差别那么大,所以要想得到你的报酬也不容易。我可以帮你看看,不期望拿你的报酬,tdl3721@163.com

网友I:
减小功耗到底是减到多少

ATINY13最小只能到0.1uA,且只能外中断和IO口变化唤醒的休眠模式,其它模式都不能做到,ATINY13有120条指令,优化方案是可行的,但从100行C到300行ASM可以看出是以算法为主的程序,想优化难度相当!除非改变算法!我可以帮你看看,不期望拿到你的报酬tdl3721@163.com

网友I:
功耗没讲明

ATINY13最小只能到0.1uA,且只能外中断和IO口变化唤醒的休眠模式,其它模式都不能做到,ATINY13有120条指令,优化方案是可行的,但从100行C到300行ASM可以看出是以算法为主的程序,想优化难度相当!除非改变算法!我可以帮你看看,不期望拿到你的报酬tdl3721@163.com

网友J:
楼主干的应该是**吧,何必遮掩

大概是ic卡
这类对时序有严格要求的东东

网友K:
楼上马甲还真像

网友L:
用汇编编过MAGE48,可惜不在上海

网友M:
肯定是空间不够。

用1K和2K FLASH的芯片价格可是差50%以上!
我现在也就是使用ICC与汇编混合编程压缩空间的。
纯C编译效率差;纯汇编可读性差,特别是在大量使用SRAM时很容易出错。
汇编我都是用C语言来标注的,便于阅读。
将 “整数转换成0.000格式的字符串”的子程序用汇编只需53条,用C起码一倍都不止。还有就是数**算,在Rx和SRAM之间来回切换数据不知要走多少弯路。

网友N:
掺和......

偶只用汇编,PIC和AVR......在上海.自己有设备......恐怕没时间.......

网友F:
都是厉害的A人~~~

网友O:
同意23楼的

这么小的IC,还是用汇编重写吧。

网友P(2007-03-07):
随便说说

可以考虑在程序结构上作点**,如使用调度器程序方式.
这方面我自认为还可以吧.
可以互相切磋一下.
这样的问题有点兴趣.
能说说你的具体要求吗?

E-mail://ayb_ice@yahoo.com.cn

网友Q:
看你们说得这么欢,凑个热闹,赏金不感兴趣,但有兴趣猜LZ
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楼主是在仿造烟雾报警器。

你们拿到一个别人做的产品,想做出同样性能的,但发现难度与最初的想象有很大出入,而你在老板那里已经夸下海口,被逼得没有退路,所以到这里求救来了。

网友P:
接着忽悠

  都被忽悠了,楼主根本就是在套大家的思路...

网友R(2009-11-23):
弱弱的问下,tiny13怎么提高开机复位速度(上电复位)

网友S:
这么小的程序,用汇编要比用C的效率高得多。

所有的变量全部定义在R0-R15中,R16-R19作临时变量,R30,R31作指针,位变量定义在R20-R24中,使用频繁的变量定义在R25-R29中,(根据具体的项目作相应的调整)。如果变量很多,其它的(使用相对不频繁)定义在RAM中,用指针访问(执行时间一样,但代码只有直接访问的一半)

网友T:
是C没用好吧,汇编的效率和C不会差太多的.

网友U:
楼主应该是做有源电子标签吧,

网友V:
两年前的,还有人关注:L

网友W:
:L恍然大悟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