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奇怪的AD现在,从来没见过,请帮忙

楼主(2007-02-07):
我使用MEGA128
AVCC VCC 和 VREF都是5V
参考电压源是默认的片外VREF
AD我使用的是单通道,变化范围大概是从0。1到4。8
结果电压在3。7以下都能正常工作,大于3。7从ADC中读出的数据一直是772(772换算就是3。7V)
换了好几个片子了  都是这样  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 谢谢

网友A:
ad通道上电压正确吗?

有没有测量引脚上电压?

网友B:
数据采集分频了吗?

网友C:
你再用示波器测一下AREF引脚的电压看。

"参考电压源是默认的片外VREF"

你的片外参考电路是否可靠啊???

网友D:
选择通道MUX4..0到11110测量一下那个1.23V电压。

如果能稳定并准确测量,就是AD通道输入的问题,用示波器看看有问题通道上有无干扰,看看输入信号的带载能力如何。
不能准确测量那就是Vref的问题了。
从你说的现象上看像是输入信号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