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!!用ICC AVR编译的问题

楼主(2007-02-07):
我用ATmega64做程序,在程序开始定义了3个中断向量

#program interrupt_handle isr_timer0:17
#program interrupt_handle isr_isr_UART:19
#program interrupt_handle TIMEOUTISR:15

但是编译器一直是提示,不能识别的预编译指令
Unknow preprocessor control program

网友A:
#program?这个关键字还真没见过

网友B:
应该是 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

用ICC AVR,最好利用其中的 Application builder ,可以自动生成这些语句,不易出错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了!

我的ICC AVR资料还不全,经验也不足。谢谢各位的指点

网友C:
的确啊

要多看点资料啊。没有关系以后会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