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CCAVR指针应用问题

楼主(2007-02-09):
const uchar TEST[]="Hello Word!";
uchar *p;
p=(uchar *)TEST;
结果p指向的地址不对,有什么解决办法,还是说p指针必须定义成
const uchar *p;才行?

网友A:
就是啊,

p=&TEST[0]也可以

网友B:
改成const uchar *p试试不就知道了?

网友C(2012-08-30):
p=(uchar *)TEST;这个语句出错。用2楼3楼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