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128板,各位帮我看看有什么错误,谢谢!

楼主(2007-02-11):
Mega128板,ips有问题,各位帮我看看有什么错误,谢谢!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2/20072119742630.pdf

网友A:
问题

可能接线不太对啊。

楼主:
??不会吧,能说详细点吗?

??不会吧,能说详细点吗?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指教。我把isp那部分图附上。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2/200721115338298.pdf

网友B:
回xcy8011

可以先用jatg方法检查(我们在调试过程中的步骤),能够在线调试,可以说硬件无问题,操作isp端口,若能否动作,则isp不会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