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单片机系统中,如何实现简易数据库?有人试过吗?

楼主(2007-03-01):
如在外部flash中随机存放10000条电话通话记录,给出一个具体时间,查找与本时刻最接近的记录。
在PC系统中可以用数据库系统,单片机中如何快速算法实现?

网友A:
结构+指针 即可

最多再加个有限链表

网友B:
单片机实现数据库华而不实

想快就有规律存放,比如说根据时间排序,到时候用顺序查找或者逐次逼近搜索都很简便。

否则就在每条记录上添加时间,到时候搜索+比较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