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TMEGA8515L用内部晶振产生PWM信号,为什么输出的数不稳定。

楼主(2007-03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算法?

有没有其它程序的干扰?

楼主:
和程序没有关系,感觉好象上电复位有个状态不确定似的

网友B:
感觉LZ前言不搭后语

内部振荡是阻容振荡而不是内部晶振

而且就算振荡频率不对只要没动PWM参数占空比也是不会变的
更和复位状态 没任何关系

楼主:
同一块板同一个程序,PWM输出的占空比却不一样

我用PWM信号经过一个片子转换输出一个4-20MA的信号,这次上电后输出4MA是正确的,再次上电就有可能输出是10MA(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数),哪也没动,每次上电不是4MA就是10MA(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数),请大伙帮忙,谢谢。

楼主:
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请大伙帮忙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