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一个奇怪的问题用volatile来定义,会减少flash存储

楼主(2007-03-02):
我在编程序的时候,用volatile unsigned char i,来定义i,发现比unsigned char i来定义i,更加节约程序flash(我是用Atmega16,ICC编译的),为什么呢??
本来是Device 63% full.
用volatile定义后 变为Device 60% full
请大家解释一下,谢谢^_^

网友A:
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

两种定义在程序对变量操作上是有一定区别的,但要具体说明为什么少了这么多flash还是看一下生成的代码比较好。

网友B:
有时多有时少~~~

网友C:
通常会变大

网友D:
变少是你的运气,看看哪些操作会变小……

楼主:
hotpower

hotpower 是否知道原因??

网友E:
看一下相关的汇编不就知道了

如题

楼主:
看了汇编

看了汇编确实是多了一些语句,但是我想问是为什么??
126:     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,dot_ID=0;
+00000551:   2422        CLR     R2               Clear Register
+00000552:   822E        STD     Y+6,R2          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

145:         unsigned char i,dot_ID=0;
+00000551:   2400        CLR     R0               Clear Register
+00000552:   01FE        MOVW    R30,R28          Copy register pair
+00000553:   5BE3        SUBI    R30,0xB3         Subtract immediate
+00000554:   4FFF        SBCI    R31,0xFF         Subtract immediate with carry
+00000555:   8200        STD     Z+0,R0          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

为什么用volatile定义,会出现这种情况?

楼主:
volatile的解释

我看了一些volatile的解释,“volatile总是与优化有关,编译器有一种技术叫做数据流分析,分析程序中的变量在哪里赋值、在哪里使用、在哪里失效,分析结果可以用于常量合并,常量传播等优化,进一步可以死代码消除。但有时这些优化不是程序所需要的,这时可以用volatile关键字禁止做这些优化,volatile的字面含义是易变的”
“volatile总是与优化有关”,“但有时这些优化不是程序所需要的,这时可以用volatile关键字禁止做这些优化” 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,所以volatile禁止我的程序优化,也就少了这些汇编:
+00000552:   01FE        MOVW    R30,R28          Copy register pair
+00000553:   5BE3        SUBI    R30,0xB3         Subtract immediate
+00000554:   4FFF        SBCI    R31,0xFF         Subtract immediate with carry

请问大家这样解释是否正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