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大家一起来把makefile搞清楚,要实例说明

楼主(2007-03-08):
我编了一个IO操作的简单程序,保存为IO.c
编写makefile就是在file-openfile中直接打开makefile编写
其中
   MCU=atmega8
   F_CPU=1000000
   TARGET=IO
   SRC=IO.c
是不是改这四个就可以运行make all 了,其中SRC=IO.c对么?要不要改成SRC=$(IO).c   我的qq是215757033,欢迎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

网友A:
看一些实例,看看里面的makefile

或者WinAVR自带的makefile例子

网友B:
WinAVR自带的makefile 说得很清楚了

网友C:
SRC

SRC意思就是源文件名字
#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. (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.)
SRC =*.c

TARGET为要编译的目标起的名字.

网友C:
SRC

当然如果要同时编译好几个C文件,就在SRC后面全部添加进去就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