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新的批次功耗是原来的4倍?

楼主(2007-03-09):
我最近用了7000个MEGA48V-10AU 0638这个新批次的芯片。发现它的功耗大得惊人。在掉电模式下用200MS看门狗唤醒,功耗竞然达到400UA。而我上批3000个用MEGA48V-10AU 0623和0620批次的芯片,用同样的程式,同一个基板,它的功耗只有约100UA,不同批次的功耗竞然相差4倍????
我是作电池供电的产品,功耗是主要指标。后面还有10万的订单,我不知该怎么办了?有誰能向厂商反映,看有什么解决办法。

网友A:
看datasheet.

如果符合datasheet的电参数规格,那是你自己倒霉了.
    如果相左,投诉之.投诉前注意渠道和资料是正规的.
        每一批IC的电参数都会波动的. 定参数规格时都会留有余量的.

网友B:
数据手册上有不同频率、电压和工作模式下的电流曲线. 如楼上所说,如果新批次的器件的功耗符合数据手册的说明,那就是你的产品的设计问题了, 否则就是AVR的质量不稳定. 不妨自己做个测试看看它的功耗实际是多少.

楼主:
我测试过,和datasheet相差很大!!!

我测试过,和datasheet相差很大!!!
datasheet P299
Figure 138. Active Supply Current vs. VCC (Internal RC Oscillator, 128 kHz)
在电压在3.8V时,标准功耗为70UA左右。

我用0623批次的芯片,用了8路AD,1路定时器2。内部128K晶振。无看门狗,正常工作模式。测得功耗为350UA。

用0638批次的芯片,用了8路AD,1路定时器2。内部128K晶振。无看门狗,正常工作模式。测得功耗为720UA。

两个批次功耗相差1倍多。

我用0623批次的芯片,用了8路AD,1路定时器2。内部128K晶振。200MS看门狗,掉电模式。测得功耗为100UA。

用0638批次的芯片,用了8路AD,1路定时器2。内部128K晶振。200MS看门狗,掉电模式。测得功耗为350UA。

两个批次功耗相差2倍多。

网友A:
TO lfk_888

电流的规格是看MAX的,不是看typical的.
      注意datasheet的版本,以及测试条件.
        如果要投诉,需联系销售商.由销售商将样品给AVR的封装测试公司.我不清楚AVR的芯片是否它们自己封装.
        如果是直接向Atmel购买的,那就可以直接向Atmel投诉,但这个可能性很低.
    如果可能的话,先联系Atmel或销售商的FAE进行咨询,确定外围元件没有问题,免得被Atmel以符合规格为由踢回来.

网友C:
电池供电的产品?

100uA?

这么大的电流,你的电池能撑多长时间?

愿上帝保佑你……

网友D:
不敢相信有这么大的差异

不敢相信有这么大的差异,你麻烦大了

网友E:
这问题值得关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