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关于ISP 下载的问题!!!!

楼主(2007-03-16):
我用的是Mega64,双龙的ISP线和软件。我现在想用内置的RC振荡器和一些默认的设置,主要是指有关熔丝的设置。随着代码的增大,我考虑要用外部晶振来精确计算波特率,同时对MCU一些分频设置都要更改。
我想请,有关这种的熔丝配置后是不是就不能更改了。在双龙软件中是“时钟及启动和时间设置”那一页中的。

网友A:
熔丝可以随时修改。

楼主:
但是有些人告诉我,熔丝一旦配置就不能修改!

我现在手上没有并行烧入器,所以还请各位大侠详细阐述一下。
本菜鸟鞠躬了!!

网友B:
熔丝可以随时修改。

AVR系列的单片机的容丝位都是可以多次修改的
不过要是你把容丝位改错了,就有可能改不回来了
比如,要是你用外部晶振,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CKSEL=1111
就是CKSELX全部都不勾,(注意:打勾表示0)
要是你全部都勾上了,那就是外部时钟了,这时候就不可以再编程序了。
除非在X1脚加上一个1MHZ左右的脉冲信号,才可以编程序。

小弟有一个小问题,你M64的ISP写程序是用SPI口吗?

楼主:
多谢各位指点了

我用的是双龙推荐的几根口线,可以查阅双龙的使用说明

网友C:
熔丝是可以多次改的

但是你的时钟源要小心设置,一但设置了无效的时钟源,那就只好并行恢复了,简单说就是:看准了再下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