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教区别!!!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7-04-02):
我试过,都可以用

网友B:
最好用HC244,功耗比较低,对系统影响小

网友C:
我作的下载线只有四个电阻,最简单那种

网友D:
HC

标准的CMOS工艺及兼容TTL电平,输入呈高阻态对控制端口有一定保护作用

网友E:
用74LS244纯粹是以讹传讹,低电压支持不了

那个猪头网站的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