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88一个奇怪的问题,和AVRISP MKII有关系.

楼主(2007-04-07):
一块mega88的板子和计算机用串口通讯,采用内部8M晶振.该板子在初始化程序部分会向计算机发送字符串,以确定程序执行到哪个步骤.
现在问题是这样的用MKII下载好程序并设置好FUSE后.拔掉MKII,给板子重新上电,计算机没收到任何字符.但是如果此时再插上MKII,计算机就收到指定的字符串表示板子开始运行了.即板子要接上MKII才会动作,不接MKII就没有动作.且如果MKII的USB没接(MKII没电)也是不行.

开始怀疑是Reset电路没弄好,但是反复检查未发现问题.且相同的Reset电路,接MKII就正常,不接就不正常.

搞了一天,未查到原因,软件和板子都是从原来的稍微修改过来的,在以前都没有问题.
还望各位大侠帮忙,小弟不胜感激!谢谢!

网友A:
靠内部震荡器的频率去通讯?

这首先就是错误,这是不正确的,先干掉这个再说

楼主:
mega88一个奇怪的问题,和AVRISP MKII有关系.

这样有什么问题吗?以前一直都是这样,没发现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