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熔丝位设置问题

楼主(2007-04-09):
我用的是M64的单片机,在熔丝位设置时将与103兼容的去掉,结果程序一直在进行初始话,不能进入主程序循环当中去。

网友A:
是否设置的错误了?用那个烧录软件设置的?

网友B:
检查看门狗

楼主:
回楼上

我用的是双龙的ISP下载线,看门狗在熔丝位的时候就给屏蔽了啊,现在的现象是和103兼容的情况下程序能运行良好,只要在熔丝位去掉和103兼容的那个选项问题就来了,出不了波行-不知道怎么解决,望大家能帮一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