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奇怪,24VAC经过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出来是直流36V

楼主(2007-04-09):
奇怪,24VAC经过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出来是直流36V,但我在桌面单独调试是好的,AC24V->DC26V,但拿到下面的机器上试就变成DC36V。我怀疑波形可能失真造成的。

楼主:
我在桌面单独用变压器(220V->24V)调试是好的

我在桌面单独用变压器(220V->24V)调试是好的,AC24V->DC26V,是同一个板。在下面机器里用同样的变压器(220V->24V)试,AC24V->DC36V,旁边有一个较大的自耦变压器,是否受它的影响,观察波形,好象有二个叠加。

网友A:
负载轻时整流滤波得到的是峰值电压,再考虑一般变压器的

5%~10%,以及死点电压的波动,得到36V一点都不稀奇

所以应该用50V 耐压的电解

楼主:
负载是一个DC24V的接触器,功率大约14W .

负载是一个DC24V的接触器,功率大约14W .

楼主:
哦,如果不接接触器的话,输出有 DC50V.

哦,如果不接接触器的话,输出有 DC50V.

网友B:
xwj 真是相当的热心。这种问题,还是去复习基础课程吧

网友C:
大惊小怪的,去看看书吧,还以为你发现新大陆呢...

网友D:
cyk8大虾,你犯低级错误了。

楼主:
好了

好了,原来的220电源是用一个自耦调压器过来的,现直接接220电源就正常了,24AC->28VDC,估计还是波形崎变。

楼主:
有位高手这样回答我

有位高手这样回答我
"总之,你的电源肯定有问题,好好看看。一般说来AV-->DC电压肯定会上升,但是绝对不会升高至1.5倍!!"
最后他说对了。
我很鄙视二位白痴:AA_55 +ayb_ice 。典型的不懂装懂!!!

网友C:
到底谁是白痴...

网友E:
这么多BC

我是老BC,你们是小BC,大家弹冠相庆

楼主:
人家能理解,你不能理解。不是白痴是什么?

人家能理解,你不能理解。不是白痴是什么?

网友B:
做人如此之差

你不给全条件,让大家猜。既然是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猜的,有人猜对了,有人猜错了,都很正常。你凭这个就说别人白痴?说你不给出充分条件就让大家来猜是什么,是不是智力存在问题?

网友B:
还是要先学做人

然后再做技术吧

楼主:
跳吧!跳的越厉害证明我越没说错。

跳吧!跳的越厉害证明我越没说错。

网友B:
你这么做,我只能刚到可悲

发现错误,首先怀疑自己,是能使自己进步的。把错误推给别人,甚至靠恶意攻击别人来掩饰自己的错误,是不会得到别人帮助的。如果你采取这种错误的方式对待事情,以后谁愿意帮助你?

我也是多余,搭理你这种小人。以后看到你再有问题提问,咱绕着走,你的问题解决与否与我无关

网友F:
仔细检查吧

首先工频变压器会标示出额定电压和功率。你可以在额定输入电压的情况下测量一下空载交流输出电压,空载整流后的输出电压,带载后的电压。
这些参数是不一样的。测完这些你就会对工频变压器整流电路有理性的认识了。

楼主:
本来就是,我问问题,要你在旁边起什么哄!

我又没有问你,你瞎起什么哄,简直是讨骂。

楼主:
"你这么做,我只能‘刚’到可悲"

"你这么做,我只能‘刚’到可悲"看来说你白痴一点没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