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调用函数后怎么不会返回来 而是直接又跳到main(),重新执

楼主(2007-04-15):
//文件名:avr—digtal-n
//功能:驱动多个数码管
//作者:dong
//时间:2007.4.11
//目标:atmega8
//频率:8M

#include<avr/io.h>
#include<avr/delay.h>

void delay_1ms(void)
{
   unsigned int i;
//   for(i=1;i<(unsigned int)(1144-2);i++);
    for(i=1;i<(unsigned int)(500);i++);

}
void delay_nms(unsigned int n)
{
   unsigned int i=1;
   while(i<n)
   {
      delay_1ms();
      i++;
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num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    unsigned char countnum[4]={0,0,0,0};

    DDRB=0XFF;
    PORTB=0XFF;
    DDRC=0X0F;
    PORTC=0XFF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=0;
         for(j=0;j<100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=++i%4;
            PORTC&=~(1<<i);
            if(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PORTB=lednum[0]+0x80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ORTB=lednum[0];
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(5);//调用函数后怎么不会返回来 而是直接又跳到main(),重新执行?
                PORTC|=0XFF;
        }
    }

}

网友A:
其它地方的问题

有可能其它地方的问题,比如看门狗复位了...

网友B:
是不是编译的选择单片机不对啊?

其实winavr自带的delay函数,非常准确。可以直接用了。

#include "util/delay.h"

有 _delay_ms  和_delay_us 两个函数。

网友C:
这两个函数我调用过

这两个函数我调用过,但觉得不太准,不知道是否用得不当,我想延时1S
程序如下
uchar i,j;
for(i=0;i<50;i++)
{
   for(j=0;j<200;j++)
      _delay_us(198);
}
请指点.谢谢!

网友D:
可以用_delay_loop_2

uchar i,j;
for(i=0;i<50;i++)
{
   for(j=0;j<200;j++)
      _delay_us(198);
}
这种函数是粗略的,因为循环本身需要时间而
_delay_loop_2(t)
是精确的
它延时t*4个系统时钟.
当然t 不能超过0xffff

网友E:
——

_delay_us(198);超出范围了,最大延时是35还是多少来着,不能这么大

我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判断出程序重新开始了,从你的程序里压根就看不出那在main开始状态和while循环状态下的区别PORTB都是在0x3F和0xFF之间切换;PORTC也同样判断不了

另:程序写的很不规范,一点可读性都没有。如果这么写程序的话干脆就不要写了。

网友F:
估计发现你的问题了。

M8的PC6同时也是外部复位脚!

写一下熔丝,选其为IO脚。

网友F:
AVR的IO切换时

会有短暂的过滤态。

网友A:
AVR就是差...

网友B:
To lbk708:delay函数是非常准确的。

除非:
1、你晶振频率选择的不对,看编译后时候有关于晶振的warning。
2、你有频繁的中断打扰,并且中断耗时比较多。
3、看你的程序就不对。

50×200×198是多少啊?1.98s 怎么是1秒呢?

延迟1s:

#include "utildelay.h"

//The maximal possible delay is 262.14 ms / F_CPU in MHz.
#define F_CPU 1000000UL

uchar i;
for(i=0;i<100;i++)
{
     _delay_ms(10);
}

网友C:
Makefile

哦,谢谢zsmbj的指点.^-^ Makefile里面的晶要修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