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助:GCC如何把一个局部变量放到寄存器里,而不是堆栈?

楼主(2007-04-21):
求助:GCC如何把一个局部变量放到寄存器里,而不是堆栈?

网友A:
试试使用register的存储指定

没用过GCC,但值得一试。

网友B:
用标准C中的直接寻址的方法,

假设R0 的地址是0x00,R1的地址是0x01
若要R0=123 ,R1=234 则

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(0x00)=123  //R0=123
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(0x01)=234  //R1=234

网友C:
请不要被楼上的办法误导

1. 现代编译器一般都忽略register关键字。但好像gcc有强制register生效的编译选项,可以查下手册。
2. 一般寄存器都不可以直接寻址的,更何况这种方式完全可能破坏编译器对寄存器的使用约定。

其实楼主的问题一般挺简单,只要打开优化-Os或者-O3,使用频繁的变量自然就分配在寄存器中了。

网友D:
这个工作, 编译器自动完成啦

倒是有的时候, 为了让程序的效率更高, 会将全局变量指定给特定的寄存器.
方法是:

这样定义变量(status)
register unsigned char status asm("r16"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