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M128中USART1发送仿真没通过??请求帮助!!

楼主(2007-04-23):
DEMO程序应该没错的,使用ATMEL官方网站上笔记AVR306上的例程,编程下载也是通过JTAG ICE来实现的,熔丝位也小心注意了没编程使能兼容M103,我试着每隔5秒连续发送0x55,功能仅此。但串口1连在电脑上监测没发现任何字符回显,波特率仔细比较没错设置,仿真过程:对UDR1寄存器写入操作这一步就出错,结果导致UDR1=0x60和UCSR1A=0x60,目前真的不知从何查找出错原因所在……望提醒指点!谢谢!!

楼主:
补充点:

复位时,UDR1=UCSR1A=0x20
按理,外围硬件电路问题应不会影响到这寄存器的吧,再换块板试试……

楼主:
谢谢楼上那位好心

公司的示波器坏了,一直没修……
我把串口连线拔掉,硬件JTAG,UDR1寄存器问题还是如上所述。
我一直调测,修改熔丝位,有时上电电脑能收到100个左右正确字符,然后几个错误字符就停止……

楼主:
通过JTAG ICE编程熔丝位如下:

JTAGEN=0;SPIEN=0;BOOTSZ=0;CKOPT=0;BODEN=0;CKSEL=1111;SUT=01;
其他熔丝位为1;

程序下载后,重新上电,在PC机上只读取到如下字符(16进制):
F8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D5 F5 F5 FD FF FF FD FF FF

恳请专家会诊下!我是不知道怎么找毛病了……

楼主:
外晶振为7.3728MHz

楼主:
我的问题还没解决……

从硬件角度,我把板上ATMEGA128的USART1的外围线路都割断了,但是初始化复位时,仿真时查询得到寄存器UDR1还是等于0x20,其实按理说,USART1与USART0应该没啥特别不同之处吧,因为所涉及的寄存器都是类似的。但我却被搅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……

楼主:
假期没管,冷处理那么久……

回头再思索,用ProteUS软件仿真却是没问题的。难道是仿真器或烧录程序文件设置有问题?

网友A:
晶振是外部7.3728 对应的熔丝对不

上次有个人也是因为这个问题

还有就是波特率的计算很容易出问题。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avrvi.com

楼主:
谢谢楼上那位好心

你的网站涉及到的那篇贴子我也看过了,熔丝位我也在上面公布了,并且波特率计算都是通过DATASHEET查表得到的,波特率寄存器值为0x2F,并且我的USART0却能运行良好,就USART1通不过??并且熔丝位也注意了没兼容MEGA103,当我单步仿真调试到对USART1发送,一旦执行到UDR1赋值语句就出错:其结果是寄存器UDR1和UCSR1A同时变化为0xE0 ???真不明所以,一直询问都没解决,望大侠抽空帮我诊断,实在是没法交差,自己也确实没找出问题所在,谢谢任何关注回复的网友!

网友A(2007-05-24):
头一回听说J

网友B:
不用仿真器是什么结果呢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