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键值扫描后通过RS232传输,可靠吗?

楼主(2007-04-24):
以前用十六个开关的手控器通过十米长的线(加光耦)直接控制主机mega128,运行正常,但嫌电线太多,线太粗。现在开关那头我想用一个mega16芯片进行键值扫描后通过RS232传输(或485),这样线只要三根就可以了,只要通过232传输一个(或)二个字节的键值就可以直接控制十米远的mega128了,但担心串口传输如果出差错的话,那头就乱套了,请各位帮我出出注意。谢谢!

网友A:
用485吧,232通信10米一般也不会出问题

数据打包,加校验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