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下面这段程序

楼主(2007-04-24):
#define __watchdog_reset()          asm("wdr")    //Reset Watchdog Timer
#define __disable_interrupt()       asm("cli")    //Turn off global interrupt
#define __enable_interrupt()        asm("sei")    //Turn on global interrupt

/
void UART3_ini(void)
{
    //UART3 口
    UBRR3 = 1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audrate = 9600 at system clk = 16MHz
    UCSR3C = 0x0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异步,8位数据,无奇偶校验,一个停止位,无倍速
    UCSR3B = 0x9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中断使能,接收允许,发送允许

void UART_transmi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while ( !( UCSR3A & (1<<UDRE3)) );
    UDR3 = dat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__disable_interrupt();
    //上电默认DDRx=0x00,PORTx=0x00 输入,无上拉电阻
    PORTA = 0xFF;               //不用的管脚使能内部上拉电阻
    DDRD  = 0xC0;
    PORTD = 0xC0;

    UART3_ini();
    __watchdog_reset();
    __enable_interrupt(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if(PINJ2)
         PORTD = 0x80;
        else PORTD = 0x40;

      __watchdog_reset();
     }

    return 0;

}

SIGNAL(USART3_RX_vec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ART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
     UDR3 = UDR3;
}

PJ2引脚上接一个摇臂开关,可以接入0V或5V.
这段下载到扳子上时,发现无论怎么拨这个开关,PINJ2的值总是1.
用AVR Studio4 仿真发现PINJ2的值总是莫名其妙被改为1.
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不知道PJ2那个脚

网友B:
PINJ2是个常量

你应当这样检测这个引脚:
if(PINJ&_BV(PINJ2))//PINJ2为高时
  ...
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