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uart中断问题

楼主(2007-04-28):
UART, ce, CSR, TE, se

  各位高手,我是个刚开始用AVR的小鸟,请教一个uart中断接收的问题。我在电脑这边用串口调试肋手向单片机发数据,发的是ascii码,单片机在中断程序里收数据,但无论我选择奇校验还是偶校验,或者不校验,都有同样的问题,收纯1234这些数字时很少错,但收数字与字母混合的信息时就比较多错,真是搞不懂,各位看看我的程序是否有问题

   在主程序里启动接收
   UCSR1A &= ~(1<<RXC1);    //>>>接收中断标志先清0
   UCSR1B |= (1<<RXCIE1); //开中断
   UCSR1B |= (1<<RXEN1);    //>>>启动接收

void uart1_receive_finish(void) //中断接收程序
{
  if(!(UCSR1A & (1<<UPE1)) && (receive_count < 39)) //接收39Byte,校
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验标志不能有错
    receive_Data[receive_count] = UDR1;
    receive_count++;
  }

  else if(receive_count < 39) //如果校验标志有错就用0xee来指明出错
 {
  receive_Data[receive_count] = UDR1;
  receive_Data[receive_count] = 0xee;//用0xee代替相应字节的内容,指出
  receive_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
 }
  else temp = UDR1;    //>>>如果已接收了39Byte数据,就不保存了,
}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是读出以清0中断标志

楼主:
忘了说,我用的是ATmega64单片机

网友A:
用的多少波特率呢?

楼主:
我用各种波特率都试过了,情况都一样

网友B:
再看看波特率

会不会波特率搞的不对了?
再自己查查吧.

网友C:
AVR 的串口使用范例程序 给你参考下

查看地址:http://www.avrvi.com/avr_examples/usart.html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avrvi.com

网友D:
初学者建议用CodeVision,向导程序可以自动生成外设的代码

你自己再对照手册仔细研究研究它是怎么做的,很快就会了

记得一定要看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