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AVR单片机的编译器问题

楼主(2007-04-29):
大家好,我现在用了一款ATMEL的单片机MEG64,可是以前就没有用过AVR,不知道什么样的编译器能适合这款单片机,我想用的开发环境是KEIL c,请明白人指点一下。或者您如果有我需要的编译器的话能给我发一份。
my mail:
chinahistory@sina.com

网友A:
IAR ICCAVR GCC CVAVR等很多

IAR ICCAVR GCC CVAVR等很多

网友B:
看看AVR新手入门教程

avr新手教程:http://www.avrvi.com/index_avr.html

一、AVR大学之小学篇_AVR新手入门之前
AVR单片机行业名词解释
为什么要学单片机?
为什么选择AVR单片机?
怎样成为单片机高手?
怎样开始学单片机?
怎样看懂数据手册
学C还是学汇编
C语言入门知识
AVR学习的捷径
怎样看本站的新手入门教程
二、AVR大学之初中篇_AVR新手入门教程
AVR 全系列数据手册
AVR 性能简介
AVR芯片入门知识
AVR 选型指南
AVR 开发软件的介绍
AVR 开发环境ICC+AVRstudio配置
AVR 开发工具与入门芯片选择
AVR ICC 使用快速入门
ICC+AVRstudio下第一个程序
ICCavr 生成程序文件解释
AVR Studio 快速入门
AVR 下载烧录快速入门
使用ICC和并口ISP下载线下载程序
AVR JTAG在线访真调试快速入门
AVR熔丝位快速入门
AVR 基本硬件线路设计与分析
AVR C语言开发简介
AVR C语言优秀编程风格
三、AVR大学之高中篇_AVR新手入门教程
AVR软件延时的详细计算方法
AVR自制ISP下载线
AVR自制简易JTAG编程仿真器
LED定时1秒更新的范例
定时器产生PWM波形
USART串口
AVR模拟比较器
AVR MEGA 外部中断
AVR复位介绍
AVR看门狗使用教程
EEPROM使用
使用avr bootloader和串口线在线更新程序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avrvi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