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:VOLTAGE CONST Ke=32 V/Kkprm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07-04-29):
请教:VOLTAGE CONST Ke=32 V/Kkprm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反电动势 Ke= 32V/(1000转/分)

好象是测速机的参数?
TACHOMETER=2.5V/(1000转/分)
反电动势 Ke= 32V/(1000转/分)

楼主:
请问沈老反电动势 Ke= 32V/(1000转/分)派什么用

请问沈老:反电动势 Ke= 32V/(1000转/分)派什么用,谢谢!

网友A:
反电动势=Ke*转速

反电动势=Ke*转速.详细的用法,请参考"直流伺服电机"方面的书.

楼主:
查到了!

Ke是反电动势系数,是直流电机在转速为1000r/min时电机绕组所感应的电动势。再次谢谢沈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