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新手问个弱点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30):
我目前想用一款atmel的MEG64的AVR单片机,现在的问题我想用C语言编写程序,用什么编译器最合适,还有用什么样的仿真环境,将来编译好的程序如何下载?我的计算机只有并口跟USB口。
谢谢大家能够给以指点。

网友A:
GCC,可以使用ISP下载线,有并口就行

网友B:
ICC§AVR studio§JTAG和ISP二合一仿真器

ICC AVR ,新手入门快
AVR studio可以很好的和AVR联合
结合JTAG和ISP二合一仿真器的仿真JTAG功能,可以在线调试AVR
JTAG和ISP二合一仿真器支持USB和串口

avr新手教程:http://www.avrvi.com/index_avr.html

一、AVR大学之小学篇_AVR新手入门之前
AVR单片机行业名词解释
为什么要学单片机?
为什么选择AVR单片机?
怎样成为单片机高手?
怎样开始学单片机?
怎样看懂数据手册
学C还是学汇编
C语言入门知识
AVR学习的捷径
怎样看本站的新手入门教程
二、AVR大学之初中篇_AVR新手入门教程
AVR 全系列数据手册
AVR 性能简介
AVR芯片入门知识
AVR 选型指南
AVR 开发软件的介绍
AVR 开发环境ICC+AVRstudio配置
AVR 开发工具与入门芯片选择
AVR ICC 使用快速入门
ICC+AVRstudio下第一个程序
ICCavr 生成程序文件解释
AVR Studio 快速入门
AVR 下载烧录快速入门
使用ICC和并口ISP下载线下载程序
AVR JTAG在线访真调试快速入门
AVR熔丝位快速入门
AVR 基本硬件线路设计与分析
AVR C语言开发简介
AVR C语言优秀编程风格
三、AVR大学之高中篇_AVR新手入门教程
AVR软件延时的详细计算方法
AVR自制ISP下载线
AVR自制简易JTAG编程仿真器
LED定时1秒更新的范例
定时器产生PWM波形
USART串口
AVR模拟比较器
AVR MEGA 外部中断
AVR复位介绍
AVR看门狗使用教程
EEPROM使用
使用avr bootloader和串口线在线更新程序

相关链接:http://shop.avrvi.com/goods_info.php?g_id=7

网友C:
如二楼说的

GCC,可以使用ISP下载线,有并口就行

楼主:
有人用过GCC没有

网友A:
一直在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