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AR编译器中看反汇编代码

楼主(2007-05-10):
在启动文件中有几个函数不太清楚作用,哪位指教指教!

_low_level_init
_segment_init
_meclr

楼主:
呵呵,我知道这是编译器加上去的

我只是想问问,这三个函数做那些工作?

同意:IAR好用!

网友A(2014-01-10):
没有这个目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还是建议楼主看看XCL文件吧。这几个库函数也默认的了,基本不用管它,只要修改XCL文件就可以了。IAR确实好 ...

头像真心不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这个目录

版本对的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