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JTAG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14):
我使用JTAG在线仿真,打开工程后看不到程序代码窗口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生成COF文件啊。

会不会是没有生成COF文件啊。

网友B:
做以下操作!

1,将C文件拷出来,重新编译生成,建议不要放在带中文的路径下面!
2,将仿真器做更新,更新时请断开目标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