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ponyprog2000读mega8错误的疑问

楼主(2007-05-14):
软件用PonyProg2000,用的自制的并口线。
Mega8芯片内已有正常运行的程序,当点击读器件、读程序存储器、读数据存储器,可以看到程序中断运行,但是PonyProg2000返回提示为“没有器件或未知器件:(-24)”配置位与保密位读取也是这种情况,请问有什么原因,如何解决阿?板子是别人的,我在板子上修改程序。
第一次用avr,看网友说PonyProng2000下载时很容易搞错,请问我在程序调试阶段不用烧断熔丝,不用保密,那我该如何操作PonyProg2000,谢谢知情人士指教。。

网友A:
我猜

自制的并口线有问题或
Setup -> interface setup
下设置并口有问题吧!!!

网友B:
小马已经老了,换双龙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