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48数据空间中的0X60~0XFF地址可不可以当成RAM使用?

楼主(2007-05-14):
RAM, AVR, vr, IO, LPC
在IAR编译器中看到有这两个关键字:__io,__ext_io;
作用是定义变量在IO空间;
0X20~0X5F是IO Registers,肯定不能用了;
只有0X20~0XFF:Ext I/O Reg.可定义了,但从DATASHEET看,这似乎是AVR保留的地址空间,这个空间能做为普通的RAM使用吗?

另在DATASHHET上说MEGA48的RAM大小为512BYTE,地址应当是从0X100~0X2FF,但如果0X60~0XFF空间可以做为RAM使用的话,呵呵,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RAM区比标出的512BYTE要多{呵呵,免费送点RAM,这可是好事情^^}

用过AVR的兄弟冒个泡讲讲^^

::嘿嘿,主流MCU中就差AVR/LPC没玩了(LPC不想玩,一直都不喜欢LPC,不知怎么回事,ZLG先生听了不要生气),最近项目整理期,能抽片刻闲看看拉,呵呵,我紧跟HOTPOWER的脚步,也来做AVR菜鸟了^^

楼主:
哈哈,AVR的老鸟都跑哪里去了?

网友A:
呵呵

你以为atmel是白痴?
这个区域是扩展IO,没有外围期间映射当然是空着了,但是它是为跟其他V系列兼容所以才留的。这个区域访问无效,不信你写入一个字节然后读出看是否一样?

楼主:
呵呵,我没当ATMEL是白痴……

这个区域访问无效,不信你写入一个字节然后读出看是否一样?

嘿嘿,我写进去和读出来似乎是一样的哦……

如果不能用,为什么IAR有这样的关键字:__io可以指定呢?

楼主:
大家都没关心过这段空间吗?

网友B:
还真没这样用过!

网友C:
呵呵,你要用随便你,但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哦

楼主:
呵呵,如果真能用,肯定要自己承担后果的了

但俺现在很疑惑的是:到底能不能用?

如果能用,怎么用才比较好?

网友D:
不能用啊

这是给扩展外设预留的寻址空间,但没有外设占用这个空间,就没有相应的存储单元^

网友A:
这样试

把RAMSTART设置到0x60;
如果用的是ICC的话,Option里面CPU选择ATMega48,然后再选择custom,下面的条目就可以在48的基础上编辑了,DataAddress(byte)里面填0x60。
然后重新编译你的项目,硬件调试看运行是否正常。不要软件调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