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AVR用哪个开发工具好?

楼主(2007-05-21):
gcc; icc; avr studio还有cvavr哪个好点?

网友A:
avr_studio+gcc

avr_studio+gcc

网友B:
好多书上都介绍ICC,我看不咋的

网友C:
都好 ,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!

网友D:
我用ICC

刚开始学的时候图新鲜,学了一段时间GCC,后来因为用M48等芯片又换回ICC软件。
后面就一直用ICC开发了,都是C语言编译器,区别不到那里去,只要用的舒服就行了。
有时间多花到C语言本身上面,那才是真本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