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CC和GCC是否能做到很好的程序兼容呢?另两者主要区别是什

楼主(2007-05-22):
用了一段时间GCC,也用过一段时间ICC
由于是刚进入学习AVR所以觉得ICC比较简单(也不用设置Makefile,在多文件夹操作比较方便)但是一些头文件ICC中没有,这又给编程造成了不小的困难,所以1 除了一个免费一个收费以外,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?
    2 两者之间的程序可以通用么?

网友A:
不能通用

用avr_studio+gcc,不用写MAKEFILE

网友B:
关于C

C语言的优点之一就是可移植性,所以无论是GCC,还是ICC,他的基础都是一样的!
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只是一些针对MCU做的处理会略有不同,比如中断的处理,FLASH常量的处理等;其次是低层库函数的不同,做开发移植时要注意!

网友C:
只要修改一下头文件,和定义方式就可以,移植了

网友D:
并没有多大区别

同意3楼说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