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pwm控制舵机

楼主(2007-05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1,正如你所说PWM是对应角度的,所以你给一个,或者几个都可以,只是给一个的能量可能无法达到刚好的角度,尤其在有大的负载时,建议通过实验定个数;
2,目前反馈是电机内部的反馈,并没有反馈到单片机,所以舵机坏了,单片机目前是没有办法知道的,你得加反馈环节,才可能做到!

网友B(2007-06-27):
舵机是PPM啊

以15-25ms为周期输入PPM信号,脉冲位置决定转动角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