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我的128被锁了,我想用有源4m晶振,恢复熔丝可行吗

楼主(2007-05-28):
因为我的系统已经做好不想再旱下来,所以高压编程不能用,我在网上看上面的做法,只要卸掉晶振即可,那位做过指导一下多谢

网友A:
你可以直接加一个有源晶振试一下!

建议写熔丝时,先做一下读的操作!

网友B:
用另一MCU产生一个频率加在晶振引脚上,实现模拟有源晶振

网友C:
可以

先用有源晶振让CPU运行起来,然后再进入熔丝设置里面把熔丝改正确就行了。

网友D:
CPLD开发板上面分一个频出来。

上周末我的小MEGA小8就这样弄的。
当时手里边没有多余的晶振。
从CPLD板子上引个地,一个频率输出。
到mega8的晶振输入。
再把熔丝烧回去。
仅供大家参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