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下载后拔掉下载线为什么就不工作了

楼主(2007-05-28):
并口下载线,CVAVR软件。
下载完后不拔下载线一切正常,可拔掉之后却什么都没有了
程序是没下载进去吗??这是怎么回事啊,大家指点指点啊!谢谢!

网友A:
复位的问题吧

楼主:
复位的问题?那楼上,该怎么解决呢?望不吝赐教。。。谢

复位的问题?那楼上,该怎么解决呢?望不吝赐教。。。谢谢!

网友B:
检查复位电路,确保至少有一个上拉电阻!

AVR芯片的复位电平是低电平,所以平时要保证一个高电平,
故至少要有一个上拉电阻!

楼主:
复位电路是有的

复位电路,就是电源下接电阻电容到地,电容并一个按钮。
电阻电容之间接到Reset。按钮按下时,Reset即接到低电平,产生复位信号。
这有什么问题吗??
怎么办啊。。

网友C:
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

直接在复位脚上面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,电容就不用了。
这已经不是51年代了。

楼主:
楼上的意思?

楼上的意思是....
就借个电阻到电源??那我现在这么接的没什么问题吧。。是由它引起的吗??

网友C:
问题不一定出在这个地方

一个上拉电阻就足够了,AVR单片机内部复位功能很强的。

不过问题不一定出在这个地方,因为这样用也是可以的,具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查找。

这里有个帖子对AVR单片机里面的复位进行说明,可以看一下决对不后悔。(要后悔你就狂骂,呵呵)
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iccavr.com/Forum/dispbbs.asp?boardID=2&ID=927&page=1

网友D:
你板子的复位电路有问题

楼主:
复位有什么问题呢

复位电路很简单的,就是电源下接电阻电容到地,电容并一个按钮。。。
这样没问题吧。。。

楼主:
高手指点啊

并口下载线插到哪台机子上都行,拔掉就又不行了。。。
不上电插上下载线时,片子Reset脚有近2V的电压。。。。

网友E:
下载线,还联在板子上,拔掉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