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烧写问题,请指教

楼主(2007-05-30):
我用atmega48,当程序烧写结束后,断电,然后在上电程序就没有了.就需要重新烧写.求教各位FLASH什么情况下可以丢掉信息.

网友A:
没有写进去吧

网友B:
跟我一样的问题。。

楼主解决了吗,,怎么回事啊
我这要急死,两天了还没找出毛病。。。

网友C:
是用的什么烧录方式,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方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