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我的RS485收发使能脚总是训服不了??

楼主(2007-06-05):
我使用了光耦进行隔离,采用的是MAX485芯片,其使能收发端连在一起用PC817光耦,数据线使用6N137光耦隔离。初始化后、空闲时485芯片是处于接收状态,且接收数据均完好无差错。但要发数据时,我切换了使能脚,并进行了延时处理,依次调整到延时10ms才(9600bps)有时发送成功部分数据,发送正确的数据流中后面两字节常被丢失??而不正确的数据流则看不出什么规律,依此我判断是否CPU(ATMEGA128)串口发送结束后过早把光耦切断而导致数据丢失?所以我对CPU串口发送结束又相应延时处理调试,但没效果,相反更糟……我真懵了,请大伙帮在下指点!谢谢!!

顺便说下,我调试设置成仅仅发送而不切换成接收,发送出去的数据流是正确的。

网友A:
考虑如下几个方面

硬件上,
1.测量 MAX485的/RE、TE的电平(在发送、接收2种情况)
2. 观察 TXD发送信号在光耦前/后 2端的波形
3. /RE、TE切换,有200uS(当然和光耦的硬件电路有关)应该就足够了。

软件上,确保在发送过程中,其它程序不会修改 /RE、TE这个MCU IO的值。

网友B:
可以考虑用逻辑分析仪看看

楼主:
终于勉强调通了RS485口

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关注!因我使用单片机的一个USART通过模拟开关带动两个RS485口,期间必然要有所切换。但我调试后却要使MAX485口从接收状态切换到发送状态得采用了32ms延时才算可靠,因是样板,所以还是有些怀疑PC817有些问题?明天得更换焊块验证。我使用的波特率是9600bps,发送的字节内容总少末尾两字节,是缘于单片机判断发送结束后,将光耦引脚切换过快导致,所以加以延时处理,过短过长都不行,后来调得使用了4ms才算通过。

网友C:
4ms太大,延时时间和波特率有关

网友D:
少了两个字节

很明显啊,你是不是把最后两个字节写到发送缓冲器就不管了,马上切换。这当然不行,需要等UDRE置位后才能切换。

网友E:
楼上的,等udre也不行。

udre是是寄存器空,还有一个移位寄存器在发送呢。要等待TXD发送完成才行。这才是最后一个停止bit发送完成了呢。就是专门给485准备的。

网友F:
建议在发送完成中断里面做切换成接收状态处理!

网友D:
是要等

TXC置位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