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前所未遇的问题,ATMEGA32 ISP不能下载!

楼主(2007-06-03):
下载线检查正常,多片新M32和下载程序更换现象一致,示波器看M32的MISO脚输出脉冲低电平高于4V,异常,其余脚脉冲正常,所以读写错误,哪位兄弟能指点迷津?

网友A:
电路板上有没有拉高该引脚的电路?

网友B:
你的下载线电路图是哪一种呢?

楼主:
下载线为简化的6脚型,用了4同相门的74HC125(原244上的简化),以前使用在89S系列上没问题.本来MISO脚没上拉的,昨天看输出电平1~3伏,所以加了68K的上拉,效果稍改善.已经排除HC125故障的可能性,怀疑在上海代理处买的M32出问题.

网友B:
如果VCC上串了电阻的那种把电阻去掉就可以了

楼主:
愁死人了

XTAL1外加了1M的脉冲也没用,真是无计可施.AVR第一次使用就这么难吗?5楼说的情况没有,电源5.4V,完全正常.第一次加电应该是内部RC时钟吧,外接的晶体没看到起振.

网友C:
你买到假芯片了,你看看是不是mega323

关于这个问题,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帖子:http://bbs.avrvi.com/htm_data/5/0706/2818.html

你的芯片上是不是很刺眼的白色字,用烯料洗能够洗掉,JTAG读下芯片ID,会warning不匹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