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CodeVisionAVR中eeprom问题1!!

楼主(2007-06-09):
刚接触AVR ,用的CVAVR,有几个关于eeprom的问题不明白:
1. 看了一些入门资料,都说AVR内置的eeprom的读写要通过专门寄存器,可我看了CVAVR的帮助文件,怎么可以直接操作呢
例:
eeprom int alfa=1;
alfa=0x55;
2. 我想在程序一上电就能从eeprom中读入预先设置的值,怎么让这些值存入eeprom?
3. 怎么在eeprom的指定位置写入这些值?

请各位高手指点,先谢谢了

楼主:
怎么没人理呀

网友A:
这样。

1。CVAVR使用eeprom关键词将全局变量分配到EEPROM中,
这样就可以以上的方式直接访问这些全局变量。
2。使用eeprom关键词定义全局变量,并赋上初值,编译生成EEP文件,
下载到EEPROM就可以了。
3。
#asm
.eseg
.equ old_pc2=pc
.org 0x0f5
#endasm
eeprom uchar mask0=0xf0;
这样就在EEPROM的0X0F5地址上定义值0XF0了。

楼主:
感谢pantodd!!

谢谢pantodd的详细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