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AVR Studio软件仿真延时(今天问了很多的人都没有解说清楚

楼主(2007-06-15):
我现在还刚开始学AVR,今天用AVR Studio软件仿真没有接JTAG,只是用软件仿真发现在当我的程序按F10运行到delay时他要等很久才做完这个延时.而我用KEIL C试过很快完成.后来我又设置断点运行当运行进入delay后也得等很久才出来,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设置好这个软件,还是这个软件本身有问题...今天问了很多的人都没有说清楚.在这里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..先谢谢各位了!程序如下(ICC+AVR Studio)晶振为12M
#include "iom128v.h"
#include "macros.h"
void delay(void)
{
      unsigned char i=0,j;
     for(i=0;i<255;i++)
         for(j=0;j<255;j++);

}
void led_pd(void)
{
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DDRC=0XFF;
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{
          PORTC=~BIT(i);
        delay();
     }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PORTC=0XFF;
     DDRC=0XFF;
  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   led_pd();
     }
}

网友A:
正常

看这里时间对不对就行。模拟当然慢。

楼主:
我看了

我看了,时间也就是二十几个MS,但是他要执得1分钟以上,怎么会这么慢的??是不是你们的都是这样的?

网友B:
完全正常

楼主还没有搞清楚软仿真是什么

楼主:
我只知道在KEIL C中

我只知道在KEIL C中这个程序运行得很快的..但是在这里就很慢了..如果调试程序这么慢哪可能不效率会很低吧

网友C:
不建议在软仿真中做这种软件延时!

我在实验中一般会屏蔽掉,是挺慢的!

网友D:
我也一样

软件仿真延时几毫秒差不多要等几分钟

网友E:
个人认为这应该为软模拟得一个BUG,

网友F:
厂商的一个策略。

网友G:
楼上正解!!!仿真么,就不是实际情况!!!

网友H:
run to cursor

run to cursor 不就行了

网友I:
AVR Studio的仿真模型做的不好,效率差

Keil,Proteus等仿真模型做的都还不错

楼主:
谢谢大家!

这几天回到学校答骗了,没时间上网,看了大家的回答我也放心多了,我还以为是我的机子上的软件没有装好。。是不是用JTAG的仿真这个延时的速度就会快速执行过去呢?因为我现在没有AVR的仿真器,还希望在这方面了解的师傅回答一下,谢谢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