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那位前辈能讲一下我的板子如何选cpu

楼主(2007-06-23):
我做了一个实验板,用的是at89s51,但我的电路中用不到太多的io,并且我也不想板子太大,现在想换cpu,但不知如何选择,我用到的功能需有串口(如51系列的P3.1、P3.0),并且io口少一些,就像89c2051一样,但我现在没有c2051的编程器,只有自己做的ISPLAY编程器,因此需要的cpu必须能在它上编程。还有需要4k的flash内存。并且价格便宜而且容易买到。各位前辈多多指教!!

网友A:
ATmega48,ATmega8

条件是你对AVR单片机熟悉会用。

网友B:
T2313、MEGA48

网友C:
M48最合适你用了。

网友D:
mega48比效合适

这个芯片和2051长的差不多,不过功能可强多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前辈了

网友E:
可以用S2051 S4051

51的核 可以直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