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不知ATtiny261、461、861是否已上市?那里可以买到?

楼主(2007-06-23):
不知ATtiny261、461、861是否已上市?那里可以买到?
双龙有吗?

楼主:
看来,还需等待!

网友A:
关注一下,正在选型

楼主:
我也是在选型。

20脚刚好,但T26的程序空间太小了,虽说是2KB,但只能是1K条指令,现在看中ATtiny461,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出来。又是漫长的等待!

网友B:
俺都等了快2年了~~~现在彻底放弃了~~~

网友C:
倒塌了~~~

看到Digikey上成千的ATtiny261...

网友B:
倒塌了~~~怎么和你们地球那边相比~~~

网友D:
看来彼此就是不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