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VR Studio 菜单里修改熔丝位的是哪项?

楼主(2007-07-28):
    新做了块 mega64 的板子,使用的是外部晶振,需要修改熔丝位,据说用AVR Studio 就可以,菜单中的某项就可以改,但找了半天也没发现那一项,还请高人指教!谢谢!

网友A:
要进入具体编程菜单才可 "看见" 熔丝

tools下的avrprog 或stk500/avrisp

见这里第二楼的两张图片 http://www.mcubest.com/thread-1-1-1.html

网友B:
确认你的编程器支持AVR Stuido,然后....

确认你的编程器支持AVR Stuido,然后....
然后选择AVR Studio 菜单栏的Tools---program AVR---选取连接平台---进入编程模式....
确认你连接的平台,编程模式,可以修改的熔丝权限不一样:
我贴图不了,抱歉....

楼主:
谢谢两位,找到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