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用avr,仿真器是不是只有jtag ice mkII?

楼主(2007-07-28):
开发avr,仿真器是不是只有jtag ice mk-II?
jtag ice mkII太贵了
新手请教了。
还有 AT90usb系列是不是还没成熟,用的很少?

网友A:
原装的还有AVR Draon,488元,90USB系列也用得很多啊...

原装的还有AVR Draon,488元,还有很多其他的网友开发的产品都是可以的;
90USB系列也用得很多啊...只是在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,用ATMEL的开发板STK525,问题不大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Emily Mo   莫海艳
website:www.315avr.com

楼主:
AVR Draon只支持32k flash以下的型号

查了一下,AVR Draon只支持32k flash以下的型号,对AT90USB1287好象就不够了

网友B:
原装货确实价格太高,也许成本确实高不能说暴利

但就是让你买不起,哈哈

这个问题往大说其实是竞争力问题,

很多洋货因此退出舞台...

网友C:
是公司就没问题的.

网友D:
开发AT90usb,如果是公司商业行为,该投入的还得投入

AT90usb 作为高端应用,用的人少,很正常。
晚些时候,我们会推出AT90USB的开发板。

网友A:
双龙出开发板,找你能不能弄点过来,推荐给其他网友?

双龙出AT90USB开发板,找你能不能弄点过来,推荐给其他网友?

网友E:
诶,都怪Atmel不公开仿真时序

不然相信马上网友就能自制了.

网友F:
听说DRAGON是虫,不是龙。

好像确实不咋好。。。

网友A:
400多块,所有功能,当然不会成真“龙”了

网友D:
买了DRAGON后,最好自己找个壳或塑料袋包一下

网友A:
把引脚、插座都留出来就好,这么强功能,某些方面比MK2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