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iarforavr 中怎样设置才可以生产avrstudio4 的调试文件?

楼主(2007-07-30):
aps文件可以在studio中,但是这两个工具都是刚接触,呵呵,不熟练。还不知道如何去设置iar以生产aps文件。请高手通知一下,谢谢!!!!

楼主:
iar中能产生这个文件吗?,dx请讲!

网友A:
在项目右键options里面,设置...

在项目右键options里面
linker里面的output文件.
请参考:IARAVR 中文用户手册:http://www.315avr.com/bbs/dispbbs.asp?boardID=3&ID=145&page=1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Emily Mo  莫海艳
website: www.315avr.com